齿轮选择?

楼主(2019-05-25):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去选用齿轮的?材质,处理工艺,齿数,模数,齿宽,齿形(直齿或斜齿)?选用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看受力、看转速、看材质、看润滑条件、看精度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了
圆柱直齿轮和圆柱斜齿轮
一般看用途。齿轮传动分传递动力和传递运动。如果是传递运动,一般就用直齿圆柱齿轮。传递动力,斜齿轮是常用,但不可斜的太厉害,这样轴向受力增加,也没有太大好处。在滑移齿轮场合,一般以圆柱直齿轮为主
斜齿轮在设计中有推荐螺旋角,在手册上可以查到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单个齿轮有若干独立参数: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变位系数、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齿宽。另外还有相关的刀具参数。所谓独立变量指这个变量变化后,不会引起其他独立变量变化。而非独立变量则受制于独立变量。比如齿顶圆压力角,就和模数、齿数、变位系数等关联。
我觉得,这些是从齿轮啮合(几何)角度考虑的。如果考虑强度(传递动力都要考虑强度),那么这些参数再加上弹性模量等,相互之间都存在关联关系。
比如,等强度设计,均衡滑移率。意思就是齿轮副接触强度大体一致,要坏一起坏。滑移率受制于齿廓曲线形状(几何),同时还和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也就是说,当改变速比,也就是改变齿数、模数,均衡状态因此而变化;当改变变位系数,因为齿廓曲线改变而使均衡状态改变。当速比和变位系数两者适当调整,对均衡状态也有影响。通过计算可以知道,最大的影响是速比,其次是变位系数。当两个齿轮材料热处理等不一样的时候,还要加入弹性模量等的影响。结论是,为了追求均衡滑移率,前面提到的独立参数,就不再独立了。因为齿轮没有单个用的。
【解释】“改变速比,也就是改变齿数、模数”。比如中心距有要求,那么齿数能变的范围是有限。于是把模数也改改,这样好歹变化范围能大点。一般规则是,齿数尽量多,于是模数就只能小点了。不过在传动设计中,也有故意把小齿轮齿数减少一个,然后按照速比配出大齿轮齿数。这样是为了拉大总变位系数,使得等强度设计可以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一般处理原则是先紧着小齿轮,因为变位系数对小齿轮的影响大,对大齿轮要小一些。
选择齿轮,或者说设计齿轮,很难简单的归纳几条规则。这还仅仅是针对圆柱齿轮。我觉得有一条规则不妨记住:中庸之道,凡事不可太过极端,或者说片面追求单一指标。要综合考虑。毕竟我们是工程设计。

网友:
首先要看模数,负载先要满足!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大了,包括的知识点太多了,要说明白你这一句话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是齿轮传动那一章的内容了。根据大家的提示,好好看看齿轮传动那一章。

齿轮传动适用于两传动轴的距离较近的情况。 齿轮常用的材料有优质碳素钢、合金结构钢、铸铁和铸钢等,还有塑料齿轮。关于齿轮材料的选择:1、闭式软齿面齿轮常用35、45、40Cr、35SiMn经调质或者正火处理。2、闭式硬齿面齿轮常用20、20Cr、20MnTi经表面渗碳淬火;45、40Cr表面淬火或者整体淬火,齿面硬度大约45~65HRC。这种情况多用于高速、重载和精密传动。3、尺寸比较大的齿轮和开式低速齿轮,由于齿轮坯不容易锻造,一般采用铸钢或者球磨铸铁材料的。

直齿齿轮传动由于啮合和轮齿分离是突然进行的,轮齿沿齿宽是线接触,所以,直齿轮传动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