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用的方颈螺栓问题

楼主(2019-05-25):
就拿206来举例子,方孔尺寸为11,按道理应该选M10的圆头或者半圆头方颈螺栓,可是螺栓的脑袋最小都是21.3的,于轴承座发生干涉,这个螺栓该用啥?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可图中明明写着此标准已作废,被2017版标准替代。
你拿着作废的标准说什么

网友A:
M10的内六角螺丝屁股头的直径是16,为啥你说是二十多?

网友B:
退一步讲,就按这个标准,也照样不存在什么干涉,按照图中206的规格,座最外径H2是90.5,方孔中心线直径J是72,90.5-72=18.5,18.5/2是什么,是方孔中心到座外壳的距离,是9.25
而M10的方颈螺栓,标准号是GB12-88,方颈对边长是10.4,有装不上的可能,所以应该选用M8,M8的方颈对边长是8.4,头部直径Dk是17,半径是8.5,小于9.25,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的内六角螺丝屁股头的直径是16,为啥你说是二十多?

用圆头方颈的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一步讲,就按这个标准,也照样不存在什么干涉,按照图中206的规格,座最外径H2是90.5,方孔中心线直径J是 ...

既然用M8的螺钉,为什么不把方孔开成符合m8的孔呢?M10的方颈不超过10.5所以是11的方孔

网友:
假如真的存在干涉问题,从你图中看如果干涉的不多,可以在车床上车掉干涉的部分。如果批量比较大,这么做工作量也不小。

网友:
没看懂。另外,方颈是怎么拧进去的?

网友:
方孔11就是为M10用的,可以自己测量一下方径螺栓的圆帽,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