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打开结构

楼主(2019-05-25):
请问一下各位,小弟现在有一个工位需要将输送槽上的盖板打开,然后ccd检查外观。现在想的用一侧打开另一侧用等效杠杆推开另一块盖板。私以为这样比较臃肿,请教大家有类似的对称开合结构吗?

网友:
地铁门、正反牙螺杆

网友:
你这画的也太难让人看懂了,就不能文字注释一番?

网友:
画图差评。

网友A:
“现在想的用一侧打开另一侧用等效杠杆推开另一块盖板”,想用哪个打开哪个盖板?在零件上用序号表示,然后再用序号描述你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四连杆机构,本身就能够联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的用一侧打开另一侧用等效杠杆推开另一块盖板”,想用哪个打开哪个盖板?在零件上用序号表示,然后 ...

抱歉草图表达的不够清晰。
我的设想是紫色作为驱动向右平移,然后通过杠杆去推绿色的滑块这样子。
因为这部分工位空间有限,两块白板之间装有凸轮以及伺服电机。

网友B:
有空间的话价格齿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的话价格齿轮就好

精度要求比较高,产品两毫米比较小

网友C:
这种设计太平面化了,能实现但很简陋。
可搜索专利:参考汽车商务车按钮双翻盖机构,按下按键两个盖板同步翻起打开,也是连杆,靠弹簧和卡扣锁紧,靠阻尼实现缓慢打开的效果,给人很舒服很自然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太平面化了,能实现但很简陋。
可搜索专利:参考汽车商务车按钮双翻盖机构,按下按键两个盖板同步 ...

速度要求比较高0.3s一次收合。另外大哥你说的这个结构你方便给个图片或者连接参考吗?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坐等大神来评论

网友(2019-07-23):
引用 楼主:
速度要求比较高0.3s一次收合。另外大哥你说的这个结构你方便给个图片或者连接参考吗?谢谢!

产品两毫米,0.3S开合,这适合用凸轮

网友:
用凸轮机构吧

网友:
类似雨伞就行了

网友:
找点资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