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不锈钢成型模具

楼主(2019-05-25):
材料不锈钢1.0厚,我们自己开了模具,开不好,哪位大师有办法不?
工艺:我们先折两侧的小边9.5毫米,90度,再开压型模压R19
现在存在的问题:
1.成型后,侧边端头会挤料
2.成型后,两端和中间不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两端和中间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A:
①起皱位置平板时开V型槽切口,成型后再补焊;②如果条件允许增大R角(单位有叫人开过接线盒拉伸模,也遇到起皱破损现象,后来改大R角后就解决了)③普通冲床改为油压机加工。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起皱位置平板时开V型槽切口,成型后再补焊;②如果条件允许增大R角(单位有叫人开过接线盒拉伸模,也遇到 ...

要是能补焊的话,我不如把那拐角地方一段R弧拿掉,这样就无所谓了。老外不一定同意呢

网友B:
企图偷工。
假如是低档要求,可以在下料时把最后多余处先适当去除,起皱纹处适当去除,并在最后成型时控制起皱纹处的一定变薄拉伸量,就好看点了

网友:
R角在成型过程中一直是个难题,我们上家公司的做法是通过仿真软件AutoForm来仿真分析出容易叠料的地方。

网友C:
要不试一下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企图偷工。
假如是低档要求,可以在下料时把最后多余处先适当去除,起皱纹处适当去除,并在最后成型时控制 ...

老外咖啡机的配件,外观不好看的话,很难交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试一下加热???

整体压四边,能成功吗,但也不现场,总共8种零件,都有这特征,有的还是正反压,模具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外咖啡机的配件,外观不好看的话,很难交出去吧

哦,那要求不是太高。
你现在是2个问题,一个是起皱,一个是不齐。不齐是回弹不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要求不是太高。
你现在是2个问题,一个是起皱,一个是不齐。不齐是回弹不同造成的

起皱模具工说能解决,那不齐,回弹的,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要求不是太高。
你现在是2个问题,一个是起皱,一个是不齐。不齐是回弹不同造成的

还有这个,也难呢,那大凸包高度17.5毫米了板厚1.0,压下去要是把料拉变形了,折边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也难呢,那大凸包高度17.5毫米了板厚1.0,压下去要是把料拉变形了,折边咋办?

难度不是高,有经验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皱模具工说能解决,那不齐,回弹的,就难了

嗯,要修模,还要控制材料的状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要修模,还要控制材料的状态一致性

那大凸包的上油压机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凸包的上油压机压

这点高度都可以

网友D:
不锈钢的成型拉伸模具,特别需要设计经验,要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类似目前做不锈钢铰链,都是多少年累计的经验,根据前人的经验设计拉伸部位的间隙、展开,模配的表面光滑度,R角的处理等等。建议你找一家做过不锈钢铰链模具的模具工厂,这个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成型拉伸模具,特别需要设计经验,要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类似目前做不锈钢铰链,都是多少年累计的经 ...

刚才试了下,还是不行,哎,麻烦了,有折边的

网友D: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模具工厂,设计制作到量产。你这个产品对于专业做不锈钢模具的工厂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模具工厂,设计制作到量产。你这个产品对于专业做不锈钢模具的工厂没有什么难度的。

哪还来得及啊,都付预付款了,而且还需要试模的,各家设备不一样,太远的模具厂也不可控。现在是找的我们附近的模具厂开的。
现在把模座模板加大了,料收缩的没有之前明显了,但只要有收缩,就没法折边啊。
现在还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大凸包容易开裂

网友(2023-08-27):
引用 楼主:
哪还来得及啊,都付预付款了,而且还需要试模的,各家设备不一样,太远的模具厂也不可控。现在是找的我们 ...

请教lz,后来如何解决了

网友:
专营个系列不锈钢 板材 管材 型材 棒材 欢迎咨询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