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如何直接局部放大被隐藏的孔?

楼主(2019-05-25):
假如下图红圈里的孔,上下都被方管挡住了,而且很小,剖面图显示不清。
工程图出图的时候,如何剖开、局部放大。一招搞定?

网友A:
你这个例子根本不成立,一个单独的孔根本没有必要做什么局部放大,孔就是孔,还能玩出什么花活,标注好位置尺寸和自己的直径尺寸即可,很多场合,连长条孔都不标注尺寸,因为技术要求已经写明了,默认尺寸是多少多少,请问楼主接受过系统性的机械制图学习和训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例子根本不成立,一个单独的孔根本没有必要做什么局部放大,孔就是孔,还能玩出什么花活,标注好位置 ...

这个孔只是举个例子,如果孔有多个,需要标注的是孔直径的尺寸关系,架子又很大,单纯的剖开是不能表示清楚的。首楼里应该提到过吧。
还有我只是举例想谈一下方法,兄弟好像没看明白。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机械方面的学习,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个论坛里啊?

网友:
我想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先剖开然后局部放大。
或者你只是想看见被隐藏的孔,那就 右键  显示隐藏 就能看见以虚线显示的被隐藏的孔了,

网友:
从孔的上面 做一个平面做剖切,向下看,把孔的定位尺寸、孔的大小、深度尺寸标注出来,能表达清楚,车间工人能看懂就行。

网友:
局部剖视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