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高压自吸泵的接水管怎么设计

楼主(2019-05-25):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高压自吸泵的接水管怎么设计

网友:
进出水管是法兰,你看看这两个法兰是哪个标准的法兰,然后再看看接管与法兰怎么连接的?是管子插入法兰焊接,还是管子与法兰接管对焊?

网友:
看样子安装面有螺纹可以固定,这个需要配套专用的管接头。

网友:
将法兰与水管焊接。不过最好是加工个同样的法兰,焊接水管之后再装上去就可以。注意出水口要要留足够的长度再转弯,具体可以查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2021-06-03):
焊接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