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车床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9-05-25):
加工的是细长轴,双顶加工的。6140车床。
一般加工的公差带是5丝。
近期频繁出现跳尺寸,有的时候紧紧镶条会稳当一上午或者几小时,后期更频繁,紧固镶条也不管用

调换尾座后,2天内尺寸稳定。
因为细长轴分两台机器加工,一台加工A段,一台加工B段,出问题的是B段的机器。
A段的尾座和B段调换,本来A段稳定的尺寸,变得不稳定。  B段机器 不稳定的尺寸 变得稳定。
于是判断是尾座问题,换了新尾座。
车间技术员考虑到B段车削进刀量大,就没舍得用新尾座,就把原来A段的尾座放到了B段机器上面,新尾座放到了A机器上面

换尾座后:
A段机器配新尾座仍然稳定
B段机器 配的A段机器的尾座  加工300根会出现1-2根直接跳10丝的尺寸,有的时候不补刀补 下一根就变过来了,有的时候变不过来

针对这个问题也咨询过机修,托板的塑还在,不存在磨损光的问题。
                                         镶条 根据机修说的方法,用卷尺垫的。

请教各位大神们,这个问题困扰不少时间了,还需要检查和排除哪里? 谢谢

补充内容 (2019-6-6 16:51):
今天上午发现X向丝杠的槽槽里都是切削液,清干净后又用机油润滑了丝杠,不知会不会使配对轴承生锈后影响的尺寸?

补充内容 (2019-6-6 16:51):
二:根据大侠们的经验,X向重复移动 打表十几次 每次指针都是回原位置。    用手扳动刀座打表,间隙是5丝

补充内容 (2019-6-20 13:49):
感谢各位帮助,问题已经找到,而且不是什么千古奇案的问题,是托板上两个销子凸起导致的,拔掉销子就恢复正常。

网友A:
很实际的问题

在我印象里,6140最初进给系统就有问题,后来虽然解决了,好像不是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际的问题

在我印象里,6140最初进给系统就有问题,后来虽然解决了,好像不是很彻底

刚才发现Z向轴承坏了,不知道是不是此处的原因 影响的尺寸,可能影响不大吧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A:
没太看懂
1)你的一丝,是0.01mm,还是0.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什么意思?
3)“加工300根会出现1-2根直接跳10丝的尺寸,有的时候不补刀补 下一根就变过来了,有的时候变不过来 ”,这应该是关键所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1-2根是超差的,其余都是合格的?
4)“Z向轴承坏了”和只有1-2根超差,我觉得建立不了必然联系。特别是刀补还能补回来
5)“用卷尺垫的”,是不是有间隙了,铰一节卷尺塞进去?间隙调不过来了?这对加工影响比较大

“6140最初进给系统就有问题”,是指非数控车。你的问题不一定与此有关
不带数控的,CX6140,X是各厂代号
带数控,CK6140,也可以再加上各厂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
1)你的一丝,是0.01mm,还是0.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什么意思?

你解释的很对,我很早以前的单位做数控车床,型号是CK6140或者CJK6140。6140肯定是普车了。

楼主说的A段机器和B段机器是指加工A段的机床和加工B段的机床。

楼主你说的用卷尺垫是用卷尺当垫片使吗?

网友C:
丝杠的反向间隙有可能变大了刀架上装块千分表,每次都到一个位置,先看x轴,再看z轴,看看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解释的很对,我很早以前的单位做数控车床,型号是CK6140或者CJK6140。6140肯定是普车了。

楼主说的A ...

很奇怪
如果说B段是指某个工段的的床子,那就应该不止一台床子
怎么会都出问题?
A段的尾座换到B段,结果在A段好好的,到了B段就出问题了。假如仅仅是换一台床子,还好理解。不会都出问题吧
假如是一台床子,也许主轴跳,细长轴,确实可能外圆超差
看看主轴能不紧一下,测一下主轴径跳;假定尾座是好的,换死顶尖;细长轴中心孔在精加工\半精加工前,统统研磨。顶尖孔用带保护锥面的那种。加工时要给点黄油,不要干磨;加跟刀架;还有镶条不能楔紧需要想法子解决
整体怀疑是跳,以上措施都是解决跳。另外测一下是不是还有双曲面,就是两头大中间小。
但想不明白,为什么B段机床全出问题,而A段机床都是好的。这肯定有其他问题,需要楼主仔细琢磨

机加工也有很邪门的事
美国有一家加工超级精密零件的企业,靠近大海,周围非常安静
这家企业有两个最牛的工人。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加工的零件是合格的,另一个加工就是不合格
有一次,能加工合格件的工人住院了,正好赶上那个零件又来了。没法子,另外那个工人只好去医院请教,
住院的这位说,其实你的手艺不比我差,我加工时要看月亮圆不圆。也就是要在潮汐小的时候干。就是这点窍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
1)你的一丝,是0.01mm,还是0.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什么意思?

感谢热心帮助1)我说的一丝是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 是加工细长轴的一头和另一头,掉头加工的s
3)1-2根是超差厉害,其余都是合格的
4)这个亲说的很对,轴承换了  噪音没有了,不过尺寸还是不好控制
5)用卷尺垫是因为有间隙了,本地机修让垫的,一般垫上去能撑一两天  有的时候能垫好,有的时候不行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释的很对,我很早以前的单位做数控车床,型号是CK6140或者CJK6140。6140肯定是普车了。

楼主说的A ...

是用卷尺当的垫片,不知是否可以?本地机修让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
如果说B段是指某个工段的的床子,那就应该不止一台床子
怎么会都出问题?

感谢热心建议。
也就是主轴、尾座、和刀架

主轴:打表看是否跳动厉害

尾座:我把新尾座还是换回有问题的车床上,排除一项不确定的因素,减少变量

刀架:我亲自去打下刀座的反向间隙,排除下刀座间隙大的时候  让刀啥的。

镶条:镶条托板这块儿也是头疼的问题,毕竟现在最真实的情况是镶条确实磨损了,不然肯定不会用卷尺垫,垫了是否能垫到位或者是否能撑时候,也不是太确定,我这边其他几台车床 基本也垫了,暂时没事

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的反向间隙有可能变大了刀架上装块千分表,每次都到一个位置,先看x轴,再看z轴,看看重复定位精度怎么 ...

谢谢。平时磨床这么打过,刀座我们这边都是架表后 往外掰和往里推,看看间隙多大。
是不是太暴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平时磨床这么打过,刀座我们这边都是架表后 往外掰和往里推,看看间隙多大。
是不是太暴力了?:fu ...

不算暴利吧,拉完之后滑块回来的位置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暴利吧,拉完之后滑块回来的位置是一样的吗?

刀座按照我说的 往外拉  然后往里推  X方向打表是5丝间隙。 系统补间隙没效果

X向重复进给 ,打表。  打了十几次,每次指针一样,没有变化(正常加工的话 一般在5丝内来回跳动,偶尔会蹦出10几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
1)你的一丝,是0.01mm,还是0.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什么意思?

有一点的是,今天发现X丝杠里面都是切削液。清干净了,上油洗了下。  如果丝杠的轴承因为有水锈了,会不会导致尺寸 来回1-5丝的动,偶尔来个大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帮助1)我说的一丝是0.01mm
2)A段机器、B段机器 是加工细长轴的一头和另一头,掉头加工的s( K2 ...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1-2根是超差厉害,其余都是合格的
试着猜一下原因
机床性能不太好,框量大。你的描述大体如此
我猜着1-2根严重超差的,出现时间不会是随机的。很可能是在开始的时候
出问题(零件严重超差)时,工人一定有比较大幅度的动作,而其他时候没有这种大幅度动作。这个动作可能碰了机床那个地方,框量偏一边去了。然后,车床拖板回原位,把这个偏一边去的框量又找回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出现类似的现象,否则无法解释只有1-2根严重超差,其它都合格

常规的问题分析,也许让你走入歧途
有个故事,说某人开车去买冰激凌,买草莓味的回来车就熄火了,而买巧克力味的就没事。每次都这样。
修车的一听头就大了,难道车子熄不熄火,还和草莓、巧克力有关系吗?
但有一个人就跟着投诉人去了,到了地方仔细的观察,发现了,买草莓冰激凌,要走到最里头。可买巧克力冰激凌却是在门口。走路的时间不一样
然后再看那人的车,怠速时间长了确实要熄火。把这个毛病修好了,买什么冰激凌都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1-2根是超差厉害,其余都是合格的”
试着猜一下原因
机床性能不太好,框量大 ...

您说的现象确实我也有些怀疑,我描述下:
车床分两班,
A员工做着,100根里面 经常有1-5丝波动的, 因为我们的公差带是5丝,所以无大碍。   100根里面出现1根跳大尺寸的,既 10丝多。

B员工基本上无法正常加工,尺寸乱跳,10几丝的偶尔出一个,待会又出一个,以至于他不愿意使用这台机器

C(技术员) 加工的可能也少了点,每次出问题时他去加工,每次10-20根,基本在3丝以内跳动,偶尔出现5丝的。没有10丝的跳动

最麻烦的就是上述这样的情况了,当然,机器有故障是肯定的,因为其他机器 加工20件 基本就动1-2丝 。

明天把尾座调换下,把新尾座放到这台有问题的机器上,最起码能排除尾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的反向间隙有可能变大了刀架上装块千分表,每次都到一个位置,先看x轴,再看z轴,看看重复定位精度怎么 ...

重复打表每次指针都回原位置。但用手扳动尾座打表,有5丝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座按照我说的 往外拉  然后往里推  X方向打表是5丝间隙。 系统补间隙没效果

X向重复进给 ,打表。  ...

既然不同员工加工工件的尺寸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有的员工装夹工件的方法不对,比如,夹爪铁削没吹干净,工件装偏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