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怎么选型

楼主(2019-05-25):
一:确定轨宽
tbi导轨属于高精密产品,所以需要购买前需要知道自己要买怎么样的导轨产品。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些品牌最大只生产到45规格,但有些小厂家可能只到30。
  2---确定轨长
  这个长度是轨的总长,不是行程。全长=有效行程+滑块间距(2个以上滑块)+滑块长度×滑块数量+两端的安全行程,如果增加了防护罩,需要加上两端防护罩的压缩长度。需要注意的是,事先问清楚该品牌该规格导轨整支的最大长度,超过这个长度是需要对接使用的。多数厂家整支长度最大是4000(微轨一般是1000),有些是3000,这和厂家的加工设备有关。需要对接并且用户想事先在机器上加工安装孔的情况下最好提供接口图纸。另一点请特别注意,导轨上的安装孔孔间距是固定的,用户在确定轨长时要注意位置,例:15的轨,长600。如果不告诉供应商需要的端部尺寸,一般到货的状态是10个安装孔,导轨两端面到各自最近的安装孔中心的距离是30、30,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尺寸。各品牌对端部尺寸的出货规定略有差异,多数是默认两端相等。还有一点,导轨的长度误差,一般品牌默认2000以下±1~2mm,2000~4000的±2~3mm,如果用户要求比较精确,最好在订购合同上注明误差值或提供图纸。这种情况供应商可能会收取附加加工费。

   3---确定滑块类型和数量
 常用的滑块是两种:法兰型,方形。前者高度低一点,但是宽一点,安装孔是贯穿螺纹孔,后者高一点,窄一点,安装孔是螺纹盲孔。两者均有短型、标准型和加长型之分(有的品牌也称为中负荷、重负荷和超重负荷),主要的区别是滑块本体(金属部分)长度不同,当然安装孔的孔间距也可能不同,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滑块的数量应由用户通过计算确定,在此只推荐一条:少到可以承载,多到可以安装。滑块类型和数量与滑轨宽度构成负载大小的三要素

网友:
TBI丝杠用的比较多,滑轨都只用上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