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了这个规则,再复杂的产品零件尺寸标注也不会无从下手了

楼主(2019-05-25):
机械实际中产品零部件尺寸的标注关系到相关人员的读图方便性,也关系着产品加工的方便性,对于一些简单的零件图纸标注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相对负责的零件尺寸标注时经常容易出现漏标,错标等问题;
其实零件尺寸标注只要遵循下面的规则,任何图形尺寸标注都不是问题;
《先整体后局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定位后定形》
按以下三个顺序对产品零件尺寸进行标注:
1、 零件外形尺寸标注(整体尺寸)
标注产品外形尺寸,及长、宽、高三3个方向的最大尺寸;
2、 零件局部尺寸标注(局部尺寸)
一个局部一个局部进行标注,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避免遗漏或重复;
3、 局部尺寸标注原则(先定位、后定形)
先标注局部特征的定位尺寸,及位置尺寸,确定局部特征的相对位置;再标注局部形状尺寸,即长、宽、角度等尺寸,确定局部特征的形状和大小;
另外注意标住定位尺寸必须选定尺寸基准,长宽高三个方向尺寸,每个方向至少有一个基准,通常以物体的底面、端面、对称面、轴线为基准。

网友A:
有超市手推车的二维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超市手推车的二维图纸吗?

http://my.mfcad.com/Tuzhi/Sou/index/keyword/%E8%B6%85%E5%B8%82%E6%89%8B%E6%8E%A8%E8%BD%A6
这里有3D的

网友(点评):
有二维图吗?

网友:
据我自己的经验是,标注次序是 :1 外形结构,2 孔位,孔径,3 表面粗糙度 ,4 形位公差。
然后总的概括就是自由度限制所有形状结构的尺寸,这个如果经常用三维软件做零件,这方面直觉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