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皮带轮的问题

楼主(2019-05-26):
看图,在两个皮带轮之间哪个位置加个堕轮是最好的?为什么?》

网友:
堕轮是啥

网友:
惰轮?涨紧轮吧?
空间位置允许不? 小带轮包角多少?带轮中心距多少?。。。。。。
条件不足 无法帮你

网友:
皮带传动中补偿皮带长时间使用带来的伸长量,增加传动扭矩的是涨紧轮;齿轮传动中改变齿轮传动方向的叫惰轮。

涨紧轮一般设置在松边一侧,可以在皮带内侧,也可以在皮带外侧。

网友A:
楼上正解。个人觉得你这个应该是松边外侧靠近大带轮

网友(点评):
正解毛线,靠近主动轮才能增加主动轮包角。

网友:
三角带?平皮带?

网友:
见4楼。PS:没有堕轮,而是惰轮(变向齿轮)

网友:
加到2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个人觉得你这个应该是松边外侧靠近大带轮

大侠 那你觉得张紧轮应该装在哪?

网友:
不需要加惰轮,如果需要可以加涨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