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螺纹加工方法

楼主(2019-05-26):
目前在生产一个产品。要求内螺纹M10*1.25*22有效螺纹。材料冷墩成孔径9.45*25深。挤压丝攻加工。但每根丝攻只能做几百个产品通规就通不过了。目前采用方法是先挤压丝攻攻一次。再用螺旋丝攻攻第二次。不过这样内孔就会有铁沫。还要清洗加人工用气枪吹内孔。增加了不少成本。有大神帮忙说一下。有什么好一点方法没有?或者我购买的丝攻不行,推荐一下好点的丝攻。谢谢????了。图片是目前用的丝攻品牌。

网友:
加工几百个貌似已经够数了吧?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在17楼

网友:
是底孔尺寸不稳定造成的,使用挤压丝锥对内孔的尺寸要求很严格的,控制在两丝以内是最好,冷炖恐怕难以达到要求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5-26 18:38加工几百个貌似已经够数了吧?
怪我没说清楚情况,一根丝攻就100-300之间就不行了。感觉应该不止做这么些吧。

网友:
底孔直径可能不对,圆度不够,所以对丝锥伤害较大。高精度,高垂直度的底孔情况下,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耐用。

网友:
先机加工螺纹底孔,保证:圆柱度,尺寸

楼主:
谢谢以上所有回复的朋友。????谢谢啦。我会对内孔改进工艺和精度试试。还有谁能知道哪个品牌的挤压丝锥品质较好。麻烦普及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A:
专业卖挤压丝锥  联系我可提供试用

网友:
丝锥寿命短可能是底孔过小的原因,更改模具貌似不现实。可以选择扩孔钻先扩一下,三刃钻头比铰刀耐用价格也便宜。可以先用车刀镗孔,找到最适合的尺寸,再购买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所有回复的朋友。????谢谢啦。我会对内孔改进工艺和精度试试。还有谁能知道哪个品牌的挤压丝锥品质 ...

试试OSG的。。。不过不要买到假的。。。其实攻丝无非就是机床精度、刀柄、底孔和丝锥,你这个问题如果是通规通不过,实际上比止规止不住要简单一些,一般来说加上机床跳动,底孔不会变化很大的,可能真的是再丝锥上,用OSG的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卖挤压丝锥  联系我可提供试用

十几年前我也卖过田野井丝锥,你是在上海这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我也卖过田野井丝锥,你是在上海这边的吗?

是的  在青浦

网友:
是在板材上攻丝还是铸件上攻丝?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05-27 08:50丝锥寿命短可能是底孔过小的原因,更改模具貌似不现实。可以选择扩孔钻先扩一下,三刃钻头比铰刀耐用价格也便宜。可以先用车刀镗孔,找到最适合的尺寸,再购买钻头。
批量件,每月15-20万左右。如果再加一道镗孔工艺。成本可能会增加。我觉得你说的先试验出最佳孔径这个方法可行。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loveskycc发表于 05-27 09:58
试试OSG的。。。不过不要买到假的。。。其实攻丝无非就是机床精度、刀柄、底孔和丝锥,你这个问题如果是通规通不过,实际上比止规止不住要简单一些,一般来说加上机床跳动,底孔不会变化很大的,可能真的是再丝锥上,用OSG的试试看
好的,我会买几盒试试。谢谢你。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
|15088427969发表于 05-28 10:42好的,我会买几盒试试。谢谢你。
看17楼螺纹软件

网友:
考虑带涂层的丝攻,还有也可以考虑进口丝攻

网友:
我这也有好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