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饭挤出来?

楼主(2019-05-26):
想做个挤饭出来的东西,前面是直径约 1cm 的出口,把米饭(非糯米)挤出来。要求是要挤得紧密一些。现在的工艺是打完饭后用手压一下,就要达到这种紧密度。另外重量上也要精确些。一次的出量大约是60克。

重量倒好说,用电子秤实时监视最终产品就行了,问题是传送机构。肯定不能用震动传输,越震越松了。打算用螺旋杆+出口闸门,类似这个帖的:http://www.cmiw.cn/thread-23809-1-3.html

但这样也有问题的:前面出口那没空间,装不了闸门。

不知大家有办法吗。如果有现成的设备直接集成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蒸盘米饭切块,铲出来,完事!

网友B:
气缸推送方式比较好,体积和重量都容易定量,不用在线监测重量。

就是漏斗下方设置一个方盒或者什么形状,然后气缸推压板,轻轻一压,然后翻转或者另外气缸把压好的米饭推出。
跟自动装配机原理相似,推送板在推送饭的时候,顺带 密封 米饭漏斗口,这个技术要点很关键哦,定量的关键。

论坛是不是很好呢,简直猛塞钱进你的口袋,如果有什么进口机械配件要购买,帮忙自用或介绍给朋友圈也可以。

网友C:
可能就螺旋杆输送比较合适,米饭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粘性,螺旋杆输送时有点像蒯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盘米饭切块,铲出来,完事!

这个主义好,机械输送会搅碎米饭,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就螺旋杆输送比较合适,米饭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粘性,螺旋杆输送时有点像蒯出一样。

楼主的这个结构用来推米饭并不好。。。
落料结构太简单了,螺杆上方容易搭桥导致不出料

网友D:
是煮熟的米饭吗?

网友E:
用机构输送,米饭的外观不敢想象啊。2楼的方案就不错啊。

网友:
挤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机构输送,米饭的外观不敢想象啊。2楼的方案就不错啊。

可以考虑二次送料。先称重,再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煮熟的米饭吗?

这个倒是有点新意

网友F:
挤压造粒机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F:
挤压造粒机

挤压造粒机单双螺杆,可以认为挤压的是液体,和米饭不一样的。

网友:
lz这个项目进展如何了?

网友G:
我们有一款 下饭机 可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推送方式比较好,体积和重量都容易定量,不用在线监测重量。

就是漏斗下方设置一个方盒或者什么形状 ...

赞同这种机构;但可不用气缸,电机就可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有一款 下饭机 可以卖。。。。

如何调节出饭量?长宽保持不变,调节厚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何调节出饭量?长宽保持不变,调节厚度?

我这是代理的日本进口的下饭机,到手40多万。啥都可以调节。省事还快。全自动的一小时1500多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这是代理的日本进口的下饭机,到手40多万。啥都可以调节。省事还快。全自动的一小时1500多盒

国产机 相比 日本进口机,有何缺点?

速度慢一点?还是调节功能不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机 相比 日本进口机,有何缺点?

速度慢一点?还是调节功能不人性化?

规格上都差不多,实际使用下来,稳定性方面能感觉出差异。而且配置方面有一些区别。
当然了速度和价格也是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是代理的日本进口的下饭机,到手40多万。啥都可以调节。省事还快。全自动的一小时1500多盒

这个很专业!

网友(2019-08-14):
这种机器去国外的网站搜索,详细的不要不难的。国内的也都是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