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孔向导规格设置问题

楼主(2019-05-2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在增加新的螺纹孔规格时,需要添加相应的各项参数,其中一项参数不太知道是什么?有没有懂的解释一下,尽量详细点,语言描述不清楚的尽量画个简图表示一下,小菜鸟在这里感激涕零啦!

红框里的参数不太懂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

谢我啥?你想说啥?

网友B:
是异形孔还是螺纹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异形孔还是螺纹孔啊?

螺纹孔,图上不是有M吗。。。。。

网友B:
你的题目是:关于异形孔向导规格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题目是:关于异形孔向导规格设置问题

请问螺纹孔设置不在异形孔向导里面吗?这么较真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题目是:关于异形孔向导规格设置问题

我不知道最新的SolidWorks有没有更改,我用的13版本的,打螺纹孔就是在异形孔向导里,也就是说异形孔包含螺纹孔,我的题目这么说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最新的SolidWorks有没有更改,我用的13版本的,打螺纹孔就是在异形孔向导里,也就是说异形孔包含 ...

不好意思,可能是有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