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辅助元件选型问题(调速阀,管接头,气管)

楼主(2019-05-27):
请问各位前辈:气缸辅助元件该怎么选
如在亚德客选型软件上选好一个气缸,怎么知道用多大的气管,哪种型号的调速阀,接到电磁阀上的弯通选怎样的。跪求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
楼主可参照这个技术点来做选型

网友:
气缸型号确定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管与气缸的接口做同样公称直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