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动停如何做到精准?

楼主(2019-05-27):
凸轮分割器的动停如何做到精准?
凸轮分割器型号:HB-H-110DT-2-180-2-R-S3-VWPSTU-1
凸轮分割器品牌:宏邦平台桌面型分割器
工位数:2
分割等分:2
驱动角:180
静止角:180
动停比:11
工作台直径:700
工作台重量:30kg
每个工位分度所需时间:6
每个工位停留的时间:60

别人设计了一个红色的凸轮块和感应器来控制电机停动,使分割器实现旋转一个工位后停准
我想问的是这个凸轮块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每次选的驱动角不同,这个凸轮块的半圆块的预留角度大小部分不同,这个是根据什么去设计的。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凸轮分割器

凸轮分割器

凸轮分割器

网友:
静止角度大些,转动惯量小些,可以了吧,不需要2个感应。我认为的

楼主:
对正原点,如果我要去设计这个的红色的凸轮块控制电机,要怎么设计伞形感应部分的大小,是加工留90度、120度、180度,270度,这个角度是根据分割器的驱动角的大小,还是静止角的大小设计成?

网友:
如果你找的这个做凸轮分割器的品牌比较靠谱,“停的准”这个需求,完全是靠凸轮来保证的,传感器只做到位确认。在分度盘到位后,留有很大的空行程,足够传感器检测和电机停转。

如果完全依靠传感器来停准,还是换个品牌吧。太不靠谱。

网友:
看精度多高

网友:
一看你就没用过,建议你和供应商好好咨询一下,让他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啊。。。

红的地方是输入轴吧?

浅蓝色的地方是输出轴吧?

这俩的转速比你应该知道的吧?

然后,你就应该知道你那两个开关,是该挂在输入轴还是输出轴的吧?

你把红色的圈圈直径放大到超大超大,那是另一码事儿了。

先算算吧,看看挂在哪里,真的差不多就行。这个不需要十分钟的,也不需要高中数学水平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一个感应开关的

网友:
这不就失去凸轮分割器的意义了?建议你找厂家要个样本看看

网友:
你的静止角180度,只要停在180度内都是准的,然后你说凸轮块的开口大小,没什么要求的话都无所谓,你就是车一个圆,上面拧个螺丝都可以,毕竟他只是感应一个点而已。你这2工位的,时间又那么慢,怎么给弄个180的驱动角,还是用的110DT的型号。。。

网友:
这个不知道别人控制逻辑的情况下,只能去猜测了。我猜测可能是这样的,凸轮上大的扇形面用来控制电机的停转,但因为停的位置可能不准,需要小的扇形面来修正。比如当大扇形面进行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延时一定时间电机停转,然后检测小扇形面的位置,如果过了,则说明延迟时间偏长,程序中进行减小,如果没到,则说明延迟时间太短,程序适当延长,这样形成一个收敛的控制逻辑,保证了凸轮的位置大致准确,且不会由于误差的积累造成大的偏差。

网友:
分割器 用一个传感器就行 之所以用传感器就是因为电机多次启停后位置变化大  再说凸轮分割器电机不用停那么精准 前后偏差点都没问题  只要在凸轮分割器的止转位就行  如果看不懂 研究下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