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设备封存

楼主(2019-05-27):
各位大神,因为甲方原因我们的项目现场需要封厂几个月,我们的设备已安装完毕,关于封厂这几个月对设备需要做哪些防护工作?需要用缠绕膜把设备缠起来吗?我们主要设备采用电机链条驱动,气缸。请大神明示。

网友:
长期不用的设备,如果超过两个多月,就需要用缠绕膜整个包起来了,最好涂上防锈油,否则很快就生锈了,特别是南方潮湿!

网友:
断电,泄气,排水,防尘,清理干净,应该上油的地方上油,然后用彩条布盖起来

网友:
如果里面有高精度设备,需要校准的,最好打木箱,抽真空
如果只是普通设备,缠绕膜就足够了,主要是润滑,防锈,防尘

网友:
防腐防锈、防潮防湿、防灰防进异物,定时盘车保持轴承等油膜存在,控制温度,精密设备和仪器的按照说明进行

网友:
断电,涂防锈油,表面要用塑料布盖上,防止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