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作业,配件更新快

楼主(2019-05-27):
工作中一直用机械化的东西,这些大机子,很容易出现配件损坏,要是把关键的多备用几套,就能及时更换,机械工作了。

网友:
我们移转的设备都会做备品备件清单的。

网友:
如果是聪明的老板,就不会雇一个廉价的维修工,看见哪个坏了就换哪个。

不如多花点钱,雇一个真的能顶一个岗位的较高水平维护工,不仅能换易损件,还能找出减少更换频率的办法。

好比:

这片儿的路,是谁管的,不是谁罚出的单子越多,哪儿就越有秩序越文明。

相反,谁管的,哪儿开的单子越少,哪儿就是已经整治好了,或者原来就这么好。

那,问题来了,明明该开单子的那么多,却没开单子怎么办?

那还用问?老板自己想了。

去年我就见过一个:

老板有钱啊。买了德国的设备。两年了,尼龙做的一米直径马蹄形间隔圈,本来十公分厚的,只剩九公分了。

管设备的还好意思说:怪不得这一年这设备的速度一直上不去。。。

原来,这个尼龙圈是气密用的!!!

网友:
配件到更换时间别不舍得更换,经常遇到机器的有些易损件到了该更换的时间了,发现将就着还能用,结果导致相邻或配合使用的零件也磨损了,反倒花的钱更多。

楼主:
既要用好的,也要多准备着,以备急时用上。

网友:
易损件必须多备些,方便损坏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