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

楼主(2019-05-27):
请问,机械化输送线的最大载重量该怎么计算

网友:
先选定输送方式,皮带、链条等,然后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去选择,如果你有MISUMI这些书籍的话,可以做下参考

网友:
是皮带式输送,还是链板式输送?

网友:
查了哪些资料,如果有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应用的可以问。但是这样的问题,怕是百度都没翻完就伸手要了。

网友: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最大载荷重量是哪一个?我认为你说的有两种意思有两种:1、是你设计出来的传输线传输辊子或者传输带上的产品质量  2、是你还在设计阶段考虑的电机或者结构件所承受的零部件运转载荷,例如电机所需的扭矩功率等。你先把这个说清楚了再来讨论

网友:
查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