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牌外表面加环形凹槽方法试验

楼主(2019-05-27):
想在这个盾牌表面增加几圈环型凹槽,目前打算做的方法是环形用转换实体实引用(或投影曲线)到外表面,再拉伸切除。

实际效果:转换实体引用-->外表面点选不到,命令进行不下去;
                投影曲线-->提示不只一个闭环;

网上查询可以借用等距曲面来实现,但是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想请教大家,我打算用的那两种方法是否可以有效?或其他正解?

网友A:
用分割线分割曲面,然后等距曲面,距离为0,最后用这个等距的曲面加厚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线分割曲面,然后等距曲面,距离为0,最后用这个等距的曲面加厚切除。

谢谢【本帅】。最后一步操作有遇到一个问题。在布尔减运算中,盾牌实体和加厚实体进行删减动作时,选不上加厚实体(盾牌抽壳厚度为2mm,加厚方向为第三栏侧边2).

如果加厚方向改为其他方向(加厚侧边1或两侧),布尔减运算成功,但不是我需求的环形区域凹槽。

请教下问题点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线分割曲面,然后等距曲面,距离为0,最后用这个等距的曲面加厚切除。

谢谢本帅少将,问题已解决。
等距曲面后直接【加厚切除】命令,之前忽略了,纠结组合和相交命令。

网友:
【加厚切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