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槽作用

楼主(2019-05-27):
额我想问下图1右端铣刀槽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啊,(是为了让止动垫圈与圆螺母好装配留的工艺槽嘛?大概装配是图2这样),想看下大家的看法..谢谢图1

图2

网友A:
如果没有那个槽子,那你的王八垫怎么安装呢?这个是必须必要装配槽。而不是你理解的工艺槽

网友B:
止动垫圈和圆螺母的安装时,先把止动垫圈内舌放在轴槽子(就是你说的铣刀槽)里,然后拧上圆螺母,拧紧,必要时用工具拧紧,不然不起作用,要使任意一个外舌可以敲进圆螺母的槽子里。给你个参考图片,看的更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那个槽子,那你的王八垫怎么安装呢?这个是必须必要装配槽。而不是你理解的工艺槽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止动垫圈和圆螺母的安装时,先把止动垫圈内舌放在轴槽子(就是你说的铣刀槽)里,然后拧上圆螺母,拧紧,必要 ...

谢谢!

网友:
应该叫止退槽吧?有止退垫的齿插进槽,另一个齿插入螺母槽来防止螺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