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5-27):
我的水箱外接水管,水泵进水口接水箱,进水口低于水箱底部,出水口上方接喷臂,喷臂在清洗槽底部。水泵扬程15m,流量1560L/H,整体外观尺寸与台式洗碗机差不多。
现有两种情况:
1.水泵从水箱抽水,往清洗槽喷水,我想在清洗槽底部加回流管,让水回流到水泵进水口前可以吗?
2.水箱一边进水,水泵一边从水箱抽水,往清洗槽喷水,让水满至槽内最高水位,这样做可以吗、最近在做毕设,总感觉这样的方案怪怪的,但是液压这块又完全不懂。。。

网友A:
1,水泵进水口处压力不稳定,水泵叶片会出现振动,影响水泵轴承寿命。非要这么做,可以将两种压力进行均压后再到水泵进水口处。

网友:
你这不是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泵进水口处压力不稳定,水泵叶片会出现振动,影响水泵轴承寿命。非要这么做,可以将两种压力进行均压后 ...

那一般均压有哪些方法?

网友A:
方案有问题吧?大齿轮2和丝杆3哪个是运动件?哪个是固定件?行程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有问题吧?大齿轮2和丝杆3哪个是运动件?哪个是固定件?行程怎么确定?

没有齿轮和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齿轮和丝杆。。。

很抱歉!回复错了地方,这是另外一个帖子回复的内容,手机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