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酒,2014,公差,过程能力,

楼主(2019-05-27):
孤酒大侠的“这个设计公差是否合理?制造时总有超差问题存在
http://www.cmiw.cn/thread-370638-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帖子里提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两个零件的a和b尺寸的工序过程能力CPK均能达到1.33,则组装后a-b尺寸的CPK能达到1.0以上”,——回帖人里面很多人都有“是这样吗?”的疑问,在此尝试证明,

尺寸关系如下图所示:

证明过程如下:

大侠们看看证明过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指正,

网友:
运用6Sigma逻辑分析,不错

网友:
minitab 试一下

网友:
推倒结果我认为没有问题。

不过推倒过程容易引起误解

方差叠加,封闭环方差的结果里面USL-LSL应该没消失,带入最后一个式子之后,上下互相抵消,才消失的吧

还是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思路?

网友(点评):
USL是上规范限,LSL是下规范限,“USL-LSL”=公差,第一个计算式用尺寸A的公差,同理,第二个计算式用尺寸B的公差,我没有把下脚标都写上,那样计算式看起来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一语点醒。尺寸A和尺寸B的上差和下差是不同的。因此参与计算的时候也无法抵消。因此仅从公式推导上来看,应当是行不通的。不知大侠以为呢?

网友(点评):
没有抵消,都是将数值代入后算的,

网友(点评):
讲各自数值代入,分别求得σA=0.0050,σB=0.0088, 然后讲两值代入叠加公式,求得σA-B=0.010,

网友:
为什么你们讨论的我都看不懂   听都没听说过   好可悲

网友:
从我目前的认知来看,楼主的解释是符合统计学的逻辑的

网友A:
经常要算尺寸链的厂家,不做个公差分析计算表么
类似这样的(截图仅显示表头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要算尺寸链的厂家,不做个公差分析计算表么
类似这样的(截图仅显示表头部分)

层主这个表格,看表头是计算尺寸链的。

跟楼主贴的东西还不是一码事

能用来计算的尺寸链,通常适合单件。保证100%装配正确

批量生产的零件,做不到100%装配正确,或者说,成本不允许。这个时候的尺寸链,靠简单计算是算不来的。即使要计算,也是依靠软件+统计学,做一种概率性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这个表格,看表头是计算尺寸链的。

跟楼主贴的东西还不是一码事

表头只是输入部分,过程能力分析结果在下面呢
国内外电子行业大厂都有现成的表格可用
当然,这个表格是设计用的低端货,和专业软件不能比。。。

网友:
下载资料,没有积分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把装配件公差校核下,根本没有这么高大上的本本。

网友:
我前面一个公司全是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