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的电机转矩怎么算

楼主(2019-05-27):
如图所示,我需要设计一个升降装置,下面横板上的电机带动小齿轮1转动,小齿轮1与大齿轮2啮合,然后大齿轮2的内孔加工了螺纹,杆子3上也加工了螺纹,大齿轮2和杆子3类似于螺杆螺母的螺旋传动,来带动下面横板整体升降。现在已经知道下面横板重35kg,大齿轮2和杆子3的螺距为4mm的普通螺纹,要求升降200mm左右,升降速度无特别要求,慢点就行(0.005m/s~0.01m/s),现在就是非常想知道电机所需转矩怎么求,跪求大神,有偿,谢谢!!!

网友:
一群光说不动手的家伙,空谈误国。我来算一下吧:
已知丝杆螺距L=4mm,负重F=320N,减速比i=24/73。△螺旋传动效率η=0.35,齿轮传动效率η1=0.9,电机效率η2=0.9
丝杆所需扭矩:T =F*L* ÷(2π*η)=320*0.004÷(2*π*0.35)=0.58NM
电动机扭矩T电机=T*i÷η1÷η2=0.58*24/73÷0.9÷0.9=0.24NM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9b9ErSmMFseCLw4s-SjTw
提取码:vkl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不采用标准的升降机,如图所示,最小的升降机能做到提升100kg,外形尺寸120*120mm左右,对于你的结构还是太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螺纹杆上端连接的是船体,也就是说整个螺纹杆子是不动的,这边我有齿轮箱的,不会让他们脱齿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前提是齿轮1、齿轮2相对位置固定,不能有位移,这需要对齿轮2进行刚性固定。
另外,你除了横板质量说了,其他质量、负载一律没说,这样是没法算出来的。
假设你的方案最后能够按照你想的运行,电机实际带动的负载包括了所有运动的部件,包括:电机本身、小齿轮、大齿轮、螺纹杆、电机固定部件、齿轮固定部件、拖链、横板、横板支撑部件等。除了这些部件质量外,还要将螺纹效率、横板支撑部件的摩擦等一并计入。

现在说说你的结构吧。

从你画的机构简图来看,移动的部件有横板、电机、齿轮1、齿轮2、以及螺纹杆(螺纹杆固定在横板上,横板移动,螺纹杆跟着移动)。
固定的部件没有,那这就有点尴尬了,机构要移动,必然是某两个部件之间有相对位移。
你的机构上能够发生相对位移的只有齿轮1、齿轮2,但是为了实现你想要的功能,这两个部件相对位置必须固定,这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了。
要么将齿轮1、齿轮2固定在一起,然后一开机就撞机,电机烧掉或者最弱的连接部件崩断;
要么齿轮1、齿轮2不固定在一起,然后一开机,齿轮2跑了,电机空转,横板在原地抹眼泪。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套机构,那么我推荐你螺纹杆不要固定在横板上,而是固定在另外的支撑部件上。
螺纹杆不动,而齿轮2旋转带动其他部件移动。
另外,横板的移动需要对其进行支撑限位,这部分你在图中没有画出来,但我默认是有的。这个支撑除了限制横板的5个自由度外,还抵消了齿轮2旋转产生的横向分力,这一点你在选型相关部件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A:
选用标准的螺旋升降机不可以吗?同样的功能,那是成熟的东东,你这尚待验证。我觉得你的方案可行性不大,齿轮需要刚性支撑,你的大齿轮2在丝杆上滑动,丝杆和齿轮之间肯定有间隙影响齿轮啮合。而且感觉你绘制的图形不太对啊,按照你绘制的方式运动,大齿轮2上去了,电机和小齿轮固定死了,理想状态最终结果是大齿轮和小齿轮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前提是齿轮1、齿轮2相对位置固定,不能有位移,这需要对齿轮2进行刚性固定。 ...

请看,工作时候是这样的,电机和齿轮还有横板整体升降,螺纹杆子是不动的,我之前没说明白。

网友(点评):
电机只能传动转矩啊大哥,你这让电机承受轴向重量了!莫不是搞笑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标准的螺旋升降机不可以吗?同样的功能,那是成熟的东东,你这尚待验证。我觉得你的方案可行性不大,齿 ...

是这样的,螺纹杆上端连接的是船体,也就是说整个螺纹杆子是不动的,这边我有齿轮箱的,不会让他们脱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前提是齿轮1、齿轮2相对位置固定,不能有位移,这需要对齿轮2进行刚性固定。 ...

而且,螺纹杆子和下面横板不是固定的,是有间隙的,因为我要让横板实现水下升降,所以螺纹杆和下面的横板不能固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前提是齿轮1、齿轮2相对位置固定,不能有位移,这需要对齿轮2进行刚性固定。 ...

你说的横板下面的限制结构是有的,所有的质量我把集中到这一块下面的横板上了,所以没画出来,请您指教怎么算电机转矩,我也考虑过用丝杆升降机,但是那个结构太重了,不满足我整体结构的设计要求。

网友:
这表述,跟闹着玩似的,机械专业还是得把基础学扎实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横板下面的限制结构是有的,所有的质量我把集中到这一块下面的横板上了,所以没画出来,请您指教怎 ...

加微信15268576071,我来帮你算

网友C:
要就画个2D示意图,把受力描述清楚, 要就把3D图画全一点,这样让人计算会把人看蒙的,
还有给出的条件也还不够吧,两个齿轮的参数都没有给出来(齿数,传动比,外径,,,,),
如果你的变速箱是标准件那就直接应该有输入力矩和输出力矩这项参数要求,螺杆的外径,,,,等等

网友:
先不论你这个机构是否合理,你真要这样的话,算一下实际最大功率,再根据齿轮分度圆半径、电机转速就可以算出理论最大扭矩了,再根据这个扭矩选择电机扭矩
说实话,估计够呛

网友:
可能你需要的是一个公式T=PL/(2*3.1416*n). T:负载转矩  P:外部负载   n:传动效率  L:螺距。注意大小齿轮的减速比,折算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就画个2D示意图,把受力描述清楚, 要就把3D图画全一点,这样让人计算会把人看蒙的,
还有给出的条件也 ...

是这样的两个图,左边是大概的主体结构,横板下面固接两个物体(总共重32kg),螺纹杆子上端连接着船体,是固定不动的,然后整个升降结构(齿轮、电机、横板包括与其固接的两个物体)是可上下升降的,然后电机与横板也是连接起来的,关于齿轮我有那个类似于齿轮箱的壳体,现在就是想知道要带动下面升降结构的话电机的转矩应该怎么算,就是电机怎么选?谢谢大神的批评,我会好好加油的

简图2

简图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两个图,左边是大概的主体结构,横板下面固接两个物体(总共重32kg),螺纹杆子上端连接着船体, ...

你应该齿轮箱与横板连接,电机与齿轮箱连接,传力链应该是:大齿轮→齿轮箱体→横板

但是在你的图上,传力链是:大齿轮→小齿轮→马达→横板,这样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齿轮箱与横板连接,电机与齿轮箱连接,传力链应该是:大齿轮→齿轮箱体→横板

但是在你的图上, ...

对对对,我就是你那个意思,但是我没具体画,就是说这样的结构他的电机扭矩该怎么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不采用标准的升降机,如图所示,最小的升降机能做到提升100kg,外形尺寸120*120mm左右 ...

主要是升降机太重了,真的用不了,我当时真的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就是你那个意思,但是我没具体画,就是说这样的结构他的电机扭矩该怎么算啊

13楼

我已经把计算过程写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升降机太重了,真的用不了,我当时真的想过

请问提升的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提升的重量是多少?

32kg

网友:
里面有

电机选择(精华).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不采用标准的升降机,如图所示,最小的升降机能做到提升100kg,外形尺寸120*120mm左右 ...

请问我能加你微信私聊吗?

网友:
32kg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系数最少也得100kg的升降机了!不是说升降机的标称重量是100kg就是能提升100kg的重量了,而是升降机的速度最低情况下提升最大重量是100kg,速度越高提升重量越低。你多找几家升降机厂家的样本看看就明白,有详细的选型方法。另外你看下我给你发的照片,升降机的输入轴直径只有11mm了,你看下你按照其他社友计算出的电机输出轴直径多少?从你绘制的图来看你是个新手,我建议不要采用你说的那种结构,选取标准升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能加你微信私聊吗?

抱歉,论坛是论坛,社友只能是社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出来或者问你们公司的前辈

网友:
连个齿轮都画不全,且没有机械常识,凭空想象,浪费我等高工的时间,我们这里只接受高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工作时候是这样的,电机和齿轮还有横板整体升降,螺纹杆子是不动的,我之前没说明白。

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