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弹性夹头

楼主(2019-05-28):
设备上需使用一种弹性夹头,结构比较紧凑,和炮塔铣床弹性夹头类似(但使用扁线弹簧代替拉杆锁紧),转速6000,现在的问题是高转速会出现打滑的问题,一打滑产品就报废,各位大侠有没什么好的结构。谢谢。

网友:
我猜有好的结构。

网友:
打滑是说明夹紧力不够!

网友:
6000转应该属于车削加工了吧,还是夹紧力和自锁结构的问题

网友:
弹簧的力和拉杆的力,估计差多少?
夹头有多种,同样的拉紧力,夹紧力可以差很多。譬如莫氏夹头和R8夹头对比。

网友:
不上图不上技术参数要求怎么分析?靠捣糨糊?

网友:
可否考虑改为液压夹紧结构呢,效果可比弹簧夹头结构好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