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28):
刚买了个2018款小新 潮7000-15IKBR笔记本,板载内存4G,发现内存严重不足,还没开几个程序内存就满了。想问一下是加个4G内存还是直接加个8G的。电脑主要用来上网看视频聊天,在家学习一下SolidWorks、Creo、ANSYS的功能,不用来干大活,不玩游戏。想问一下加个4G的内存5年内(或笔记本寿命内)能轻松满足这些需求吗?不行直接上8G的。还有自己拆开加内存后还能保修吗?

CPU

CPU型号 第八代智能英特尔酷睿I5-8250U

主频 1.60GHz

最大频率 3.40GHz

缓存 6MB

硬件核心数 4

虚拟线程数 8

芯片组 Kaby Lake R

存储设备

标配内存 2400MHz DDR4,4GB(板载内存),内存插槽数量:1个(空余)立即升级

出厂最大内存 12GB注:升级内存前请确认卡槽数量及单条内存容量

支持最大内存 12GB(其中有4G板载内存,插槽单条最大8G,仅供参考)

硬盘 2TB 5400转 2.5" 7mm + 128GB M.2固态硬盘立即升级

光驱 无光驱

显示屏

屏幕尺寸 15.6英寸

屏幕显示比例 16:9

分辨率 1920*1080

屏幕类型 LED背光,IPS显示屏,不支持触摸,最大开合角度180°

显卡

集成显卡 Intel UHD Graphics 620

独立显卡 AMD Radeon 535

显存类型 DDR5

显存容量 2GB

支持功能 DirectX 12

网友:
一般3D运行顺畅,内存至少需要8个G。

网友:
联想的……抛开个人偏见不说,国产良心的电脑拓展性我记得好像很差……尤其还是笔电这类……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直接对联想无语了

网友A:
先说结论:加4G和加8G对于你这台电脑来说区别不大。i5-8250U的笔记本除了能上上网、看看视频、处理些文档,其他的都很吃力了,如果只是用来做这些的话,多开软件会因为CPU只有4核遇到瓶颈,内存要求反而不大(内存已经升级的情况下),SolidWorks对内存的要求在于打开大型装配体,能用满8G的得700个零件以上。
电脑的瓶颈在于CPU,不在内存。但是,现在市场上4G和8G的价格相差不大,看题主选择吧。
还有,自主升级一般不会影响保修,但是还是建议题主去咨询下联想的客服,谢谢。

网友:
上网本,有条件还是不要折腾3D软件了
抛开显卡不说,这个估计能运行程序,但是U版的CPU,4G内存是不大行的,如果是搞搞简单的,那么就加根4G内存组双通道可以了,升级到16G作用也不大
真正能摸ANSYSY皮毛,还是组装台电脑吧,我没玩过这个东西,但是生成网格真的是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结论:加4G和加8G对于你这台电脑来说区别不大。i5-8250U的笔记本除了能上上网、看看视频、处理些文档, ...

多谢了。现在想来电脑选的不大好,2T的硬盘没大必要,应该把资金向CPU和内存再倾斜一点的。好在电脑不用来干大活,仅供自己学习用。

网友:
这个本的话只能说勉强能用,要想画图建议还是上联想的ThinkPad  W540,英特尔 酷睿 i7-4800MQ,KM1100 (2G)专业作图显卡,标配8G内存,再加一条8G内存,15.6英寸3K显示器,256G固态+1TB机械盘,这样的配置二手95新的也就3500左右。比你这个强悍到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W540不是常规系列啊,剩下的不多说

网友:
ANSYS还是算了吧,弄台式机玩。

网友:
必须8G,现在8G基本是标配,也就是看看网页、word之类的够用而已,而且机器只有一个插槽,所以最好8G,如果能更大也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