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正常做出来平面度在多少,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9-05-28):
做完了 ,底部焊接到一整块平面钢板上。平面度能够0.5吗?或者说,以6个安装点为中心的6个   fai  15  区域,正常情况下,平整度在多少?

网友:
焊接时候注点意,平面度0.5问题不大。

网友A:
先按住Alt键,再在小键盘上输入42677,松开ATL键就能看到了"Φ"这个符号了.是不是跑题了   焊接工装做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住Alt键,再在小键盘上输入42677,松开ATL键就能看到了"Φ"这个符号了.是不是跑题了   焊接工装做 ...

学到一招了!

网友B:
完成后再焊接,还要保证平面度。要求技术有点高。为什么不焊接后加工表面,50丝的平面度会很轻松的达到

网友:
搜狗拼音输入“FAI”,就能看到了"Φ"这个符号了

网友C:
你这个图少画了一根线。跑题了,那块板怎么保证本身就有0.5的平面度?安装的是一个整体,有没有0.5的平面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D:
相关焊接件平,它就平...建议增加几个塞焊孔

网友:
平面度肯定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少画了一根线。跑题了,那块板怎么保证本身就有0.5的平面度?安装的是一个整体,有没有0.5的平面度 ...

设备安装要求平面度为0.5,现在出现设备安装点处有开裂现象,运行后振动导致批量出现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成后再焊接,还要保证平面度。要求技术有点高。为什么不焊接后加工表面,50丝的平面度会很轻松的达到

我不管工序,只管设计图纸。我这的加工厂都是做好散件,然后焊接到一起,我没想到这么一块小板,0.5平面度,真没达到。在安装点区域,用塞尺能塞进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关焊接件平,它就平...建议增加几个塞焊孔

不是焊接大平面,是焊接几个竖面,平面用来安装。0.5平面度,这个造型的小板大部分能达到,总有点地方用塞尺能进去0.5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