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用的电脑的一些建议。

楼主(2019-05-28):
       看到很多朋友,特别是新入行的朋友对电脑不是太了解,特意发帖推荐下。撇开联想的香蕉人行为,要想画图建议还是上联想的ThinkPad  W540,英特尔 酷睿 i7-4800MQ,KM1100 (2G)专业作图显卡,标配8G内存,再加一条8G内存,15.6英寸3K显示器,256G固态+1TB机械盘,这样的配置二手95新的也就3500左右。不管是画图还是渲染,完全不在话下。目前来看W540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工作站了。
        我自己办公用的台式机是I74790的U,GTX1050 2G显存的显卡,16G的内存,23寸飞利浦的显示器,256G固态+2TB的机械硬盘,这个配置的电脑当时配下来差不多要接近1W块,应该也算勉强了,但是跟联想的工作站比起来还是要查很多,最明显的就是渲染图的时候,这个台式电脑渲染同样一个图片要5-10分钟,联想的那个3000多的工作站2-3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也是醉了,联想的w540也叫工作站?充其量商务本而已,在惠普ZBOOK和戴尔P系列面前联想啥也不是,惠普和戴尔的可更换显卡这一项就吊打联想了,买联想最次也得P50以上

网友(点评):
戴尔不是M系列吗?

网友:
如果是画图的话,建议你还是某宝上换个Q4000的专业显卡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KM1100勉强入门吧,买到手里也就是个大号的玩具,真要做项目的话至少要上P系列。4800的U不要买,16年的时候就已经不推荐够买了。

网友A:
现在入门级工作站戴尔M6800二手性价比较高,可以换显卡,标配最高可用丽台K5100 8G  有技术可以上P5000 CPU最高 I7 4940MX 可以装4条内存条 3个硬盘 可以装4K屏 可以说是图形工作站的最强准系统  感觉有点象广告啊   本人现在使用的 台式机I7 7700K  1060 6G 16G内存 笔记本就是M6800  I7 4940MX    显卡丽台K5100M   12G内存 两台对比 运行速度基本差不多 3D装配图拖动的时候笔记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虚化 渲染的话速度都差不多 专业课细节处理会更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入门级工作站戴尔M6800二手性价比较高,可以换显卡,标配最高可用丽台K5100 8G  有技术可以上P5000 CPU ...

都去哪里淘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去哪里淘二手的?

不是广告。不是广告。不是广告。某宝  某鱼  某拍 可以整机有技术可以买配件自己弄  我某闲淘的配件自己装的 总共下来5000不到 这个看机遇
某宝整机的话高配有点贵 但是适合电脑小白 毕竟有店保。

网友(点评):
二手,店保别太当回事,有点扯。。。买这个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入门级工作站戴尔M6800二手性价比较高,可以换显卡,标配最高可用丽台K5100 8G  有技术可以上P5000 CPU ...

M6800 17寸的显示屏,3.8KG的重量,几乎是W540的两倍了。携带太不方便。只能放家里使用。

网友(点评):
其实加上适配器和电池是5KG.哈哈哈 主力还得台式 笔记本只是去客户那里现场方案讲解。W540性能还是差点M4800也比它好很多,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联想的电脑质量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想到美帝良心想瞬间就不想买

网友:
建议不要选购品牌机,还是组装机配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