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上板机械手如何从堆叠的0.5厚度的铝板材一张一张的吸起来

楼主(2019-05-28):
求大神帮忙如题提提建议,我们的铝板材从0.5毫米到1毫米不等,长800毫米,宽660毫米。堆叠数量500张。上板机械手要从这500张板子一张一张的吸起来通过流水滚轴流走,工作中一定要保证每次只吸一张。因为我们是走自动化路线的,当时购买设备的时候前期工作没跟供应商沟通好,现在供应商明确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现在因每次吸的时候无法保证单张而导致不能实现自动化。求论坛大神或也类似出现过跟我一样的问题的坛友们一起帮我出出主意,本人万分感激大家

网友A:
用尺式分张器分张后在吸或者用一个吸盘吸取板片边角,到达一定高度后其它吸盘同时吸。这两个都能保证吸取一张板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尺式分张器分张后在吸或者用一个吸盘吸取板片边角,到达一定高度后其它吸盘同时吸。这两个都能保证吸取一 ...

求教尺式分张器的资料,百度没搜到,只搜到齿式分张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尺式分张器的资料,百度没搜到,只搜到齿式分张器

打错了,就是你找到的齿式分张器

网友:
这还需要分吗,吸表面就是一张吧

网友C:
1. 齿条分张器

2. 吸盘不同步

网友:
|ahway发表于 05-28 15:451. 齿条分张器

2. 吸盘不同步

专业啊,第二种分张方式感觉不太稳定,实际情况中钣件上面有很多油,吸起来还弯两下容易滑掉

网友(点评):
PIAB有摩擦吸盘,防油。选好吸盘问题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齿条分张器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尺式分张器分张后在吸或者用一个吸盘吸取板片边角,到达一定高度后其它吸盘同时吸。这两个都能保证吸取一 ...

朋友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就是用尺式分张器去分板材,那请问我们堆叠的铝板侧面不齐,这个有影响分张吗,谢谢了

网友:
磁力分张器啊

网友(点评):
铝板,看仔细点

网友:
今天才看见这个帖子,楼主可以看下汽车的冲压线 的视频,一般用的是磁力分张器!

网友(2019-07-21):
看清题目,铝板怎么用磁性分张器

看6楼的解答

网友(2020-05-21):
分张器,气刀等

网友:
我下游客户就是自动上料 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02):
上海湘辰铝业有限公司主要销售的产品有铝板、铝卷、铝带、铝槽/铝棒、桔皮花纹铝卷/板、纯铝板、花纹铝板、铝单板、压花铝板、镜面铝板、合金铝板、铝幕墙板、铝箔、轧花铝卷、铝箔卷、橘皮花纹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