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减速机与直接用大小齿轮减速的区别

楼主(2019-05-28):
求教:
            A图,86步进电机配减速机,用两个一样的同步轮驱动平台上下运动
            B图,86步进电机配小同步轮,丝杆端用大同步轮驱动平台上下运动

这两种方式驱动,在使用效果、使用受命,承力方面上有什么不同
请各位前辈指教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9-5-30 10:15):
谢谢各位指教,是在原机台上改的,丝杆是2510,带轮21齿L型,平台对面还有另一组丝杆,原平台只是一端有丝杆,平台4个角有直线轴承加光圆定位,因平台重(130KG),现平台在丝杆远端位置有倾斜下沉, 所在想加一组

补充内容 (2019-5-30 10:20):
平台上升下降速度约为每秒10MM,每5分钟升降一次

网友:
电机直连大小同步轮来做第一次减速很少见耶。没什么事一般不会这样用吧
如果是需要升降平台的话负载应该不小,不知道第二级丝杆减速多少减速比但第一级应该不会小到哪里去
大小带轮有个麻烦问题就是传递能力跟啮合齿数有关,主要是小带轮包角。要看传动比这里需要多少,反正大小同步轮减速比不能超10(大概吧,凭感觉的),还多数要加张紧轮,比较费空间。行星减速机一级最高都能做到10,也不贵。
电机转速较高直连带轮折弯次数多可能会很热,软齿冲击次数多寿命影响还蛮大的。
另外电机似乎径向力可承受都不高吧...张紧力给电机轴一个额外的径向力不知道会惹多少麻烦,减速机会好很多

没试过B方案这么做不太清楚哪个范围合适....就是感觉算起来累死。减速比也不能高,还不如减速机一了百了
不过就水平运动超轻载的情况下。小弟我认为实在需要去帮丝杆再凑一点减速比,两个小号的大小铝合金轮拉条s2m 3m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首先,根据图中的情况,如果所有因素都相同,包括速比、空间、重量、成本、惯量等,我会选择第一种方案。因为减速机轴相对电机轴能承受更大的载荷,算对电机的一种保护。另外,后期服务支持,如果带轮坏了,该换大轮换大轮,该换小轮换小轮,而方案一可以只有一种带轮备件,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说区别比较多,可以当作两种减速机考虑,速比相同,一个采用一级减速,一个采用二级减速,尺寸、重量、成本、惯量都不一样,怎么选择?根据实际情况选呀。
另外,别管是带传动还是其他传动,都有一个推荐传动比。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级减速满足不了的情况的下,考虑多级减速。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步进套个行星减速机,减速机通过联轴器连接丝杠。如果受空间限制,负载允许,升降速度合适的情况下,直接用电机带丝杠即可。电机要带个刹车功能。如果不加减速机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你在套个减速机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还增加成本。

网友:
我认为两个方案都不好。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滚珠丝杆

理由很简单,这两个方案里面,不管是减速机也好,同步带轮也好,其实只有一类作用:做匹配。 这个匹配可能是惯量匹配,扭矩匹配,转速匹配。不同的方案和需求会有不同的匹配需求

问题就在于,丝杆自身就可以达到匹配的作用,通过选择丝杆螺距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再增加一个减速机或者大小带轮的组合?

网友:
默默关注这个问题,等大哥们解答。

网友:
在速度,惯量一样的情况下,电机径向力满足要求。使用效果基本相同、使用受命基本相同,承力方面减速机输出轴比电机输出轴能承受更多的径向力。前面说了电机径向力满足的条件下,影响不大。方案2更经济,但减速比做不了太大。

网友:
一般电机输出轴上的同步带比执行旋转上的同步带轮小,这样有增大输出扭矩的效果。

网友:
对升降速度有要求吗?同步带轮传动的减速比不会太大,如果电机输出转速一样,右边的升降台运行速度比较大,会不会出现运行不平稳的问题?都不好说

网友:
A能做到更好的电机功率,转速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