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19-05-28):
在我建立的这个基准面上画一个矩形草图,我想让我选择的那条线在圆柱体的外圆上。但是又添加不了这个几何关系,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只在这个基准面上做,不要做垂直的基准面

网友:
直接正视不就可以吗

网友:
1.知道基准平面和圆心的距离,如图为10
2.在该平面上做草图,偏移一个水平线上去和一个圆
3.按水平线和圆的交点连线做辅助线即可
4.绿色线即为所求

网友:
用尺寸约束一下也可以吧

网友:
人家要的是和基准面和圆柱面相切的那条线重合

网友:
应该就这个样子的

转换实体引用,画一条直线.且添加穿透命令,然后将蓝色线和此线重合

转换实体引用,画一条直线.且添加穿透命令,然后将蓝色线和此线重合

网友A:
难道没有人知道有个功能叫“交叉曲线”吗?

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
使用交叉曲线做出参考线,在进行矩形绘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人知道有个功能叫“交叉曲线”吗?

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事情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人知道有个功能叫“交叉曲线”吗?

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事情

get一个新命令的使用方法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做一个草图平面和圆柱面的“交叉曲线”。
和求得的“交叉曲线”共线就可以了。
别忘了把“交叉曲线”变为“构造几何线”
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用求得的“交叉曲线”。

需要注意的一点,一个圆柱面和一个平面会产生两条交叉曲线,都要转换为“构造几何线”,不然会对草图有影响。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
个人感觉二楼的办法最佳,,直接选择轮廓线就行了,交叉曲线有点多此一举了。

网友:
请使用正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人知道有个功能叫“交叉曲线”吗?

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