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力计算

楼主(2019-05-28):
请问,我这个是利用钻模板在机床的进给进行压紧工件,其夹紧力要如何计算呀?我觉得其是在钻削时轴向力向下帮助夹紧工件,所需夹紧力不大,认为不用计算...额额想看看大家怎么看的...谢谢!

网友A:
钻模孔给机床钻头起到导向的作用,在钻头钻进时,钻头给工件的力就是夹紧力,夹紧力=钻头钻进时的功率/钻头向下运行的速度。

网友B:
从上而下的夹紧力,主要是钻头马上钻穿时,会有个把工件向上提的力,跟进给速度,主轴转速,钻头刃倾角(螺旋升角),工件剪切强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模孔给机床钻头起到导向的作用,在钻头钻进时,钻头给工件的力就是夹紧力,夹紧力=钻头钻进时的功率/钻头 ...

额,抱歉我好像表述错了,我这是导柱上的钻模板通过钻床向下进给时弹簧的作用压紧工件,然后进行钻孔工作的,额能告诉我这样夹紧力怎么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上而下的夹紧力,主要是钻头马上钻穿时,会有个把工件向上提的力,跟进给速度,主轴转速,钻头刃倾角(螺 ...

额,抱歉我好像表述错了,我这是导柱上的钻模板通过钻床向下进给时弹簧的作用压紧工件,然后进行钻孔工作的,额能告诉我这样夹紧力怎么算嘛?

网友:
如果定位销设计的合理,定位准确可靠,肯定是不需要增加压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