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问题

楼主(2019-05-29):
大神 帮我看下 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666

网友A:
左侧法兰位置下面,这里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法兰位置下面,这里如图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法兰位置下面,这里如图

帮我看下  谢谢

按 教程材料在外 就会有干涉,如果改成折弯在外就可以,但是教程应该不会错的

按 教程材料在外 就会有干涉,如果改成折弯在外就可以,但是教程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A:
哪个教程,可以发个零件给我帮你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哪个教程,可以发个零件给我帮你看下

给你个号码,微信,八二三五八三一零九,我现在不忙,可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号码,微信,八二三五八三一零九,我现在不忙,可以帮你看下

SOLIDWORKS 指导教程 钣金    发不了  有加密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指导教程 钣金    发不了  有加密软件

哦,那你试试选边的时候分别选上下边试试

网友:
按教程一般不会出错,改下折弯系数试试,改成K因子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