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空预器辅助驱动气动马达

楼主(2019-05-29):
电厂空预器辅助驱动气动马达,了解下~

网友:
不了不了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气动马达有几种,一般叶片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空气预热器(air preheater)也被简称为空预器,是提高锅炉热交换性能,降低热量损耗的一种预热设备。空气预热器的作用,是将锅炉尾部烟道中排出的烟气中携带的热量,通过散热片传导到进入锅炉前的空气中,将空气预热到一定的温度。一般简称为空预器。多用于燃煤电站锅炉。可分为管箱式、回转式两种,其中回转式又分为风罩回转式和受热面回转式两种。
气动马达,和驱动电机一起组成回转式空预器的动力源,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马达有几种,一般叶片试的多

然也,叶片式马达的应用比较广,性能范围也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