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碰伤工件,需要对夹具做什么处理呢

楼主(2019-05-29):
各位前辈,为了防止夹伤工件,可以对夹具做什么处理比较好呢?红色的是工件,蓝色的是夹具。工件材料SUJ2,硬度比较高;夹具材料S45C,最薄处2.9mm,工件表面有油,夹具有耐油的要求。

网友:
夹伤还是碰伤啊?为什么一定要用s45c的

网友:
在钳口装夹位置垫铜皮,保护被夹工件。

网友:
工装与工件接触面包橡胶或铜、铝一类较软材料

网友:
如果夹紧力很高,可以考虑45钢调质,硬度跟产品拉开距离。(suj2热处理以后可以达到HRC50~60, 45钢调质只有HRC30左右)。同时接触面抛光,倒圆角

如果夹紧力很小,并且对耐磨性要求低,可以考虑换塑料,PEEK,POM之类的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还可以增大夹具和工件的接触面积。

网友:
看看那个塑钢

网友:
夹具接触工件的部分可以换成铝的或者铜的都行,或者是电木类,一定不会碰上工件的

网友:
你们都说完了吗?说完了,我来。楼主不能考驾照。我看到的不是红色

网友(点评):
李时珍的皮

网友:
装夹位换硬度低的材料就好,铜啊铝啊

网友:
夹具表面可以喷塑处理,喷涂一层保护膜。

网友:
中间是不方便用橡胶么?感觉用橡胶很常见的吧

网友:
去淘宝买那个字粘的泡沫棉,粘上就行

网友:
比工件软件的材料就好啦

网友:
夹具表面涂胶

网友:
加装软材料。

网友:
包胶或涂层都行

网友:
与工件接触部分焊黄铜

网友:
铜皮或者夹紧部位用铝制的材料,还有就是呢绒块

网友:
要用软料去保护的亲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做夹具,如果好加工可以试试。 只是我一人只见。

网友A:
你是工件硬夹具软怎么夹伤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工件硬夹具软怎么夹伤工件

工件实际上没做处理,硬度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