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液压管路代号40-4S-20000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9):
看到一份液压清单上写代号40-4S-20000(35MPa DN40)、还有13-Ⅱ-20000(21MPa DN15)

20000的意思是指长度20米

想问下前面的40-4S和13-Ⅱ是什么意思

求各路大神指教了

网友:
"40-4S-20000(35MPa DN40)"  和13-Ⅱ-20000(21MPa DN15)型号的含义,跟供应商或者生产厂家沟通。

一般情况下,液压胶管命名是:公称通径—几层钢丝编制—额定压力—胶管长度,。。。。。等信息。从上面的型号可以猜出:“40-4S-20000(35MPa DN40)"  中40是公称通径;2S是代表结构形式,比如:二层钢丝或**编织;20000是长度20000mm。这个型号里没有涉及到胶管的压力参数。

网友:
40-4S-20000
2.5英寸,四层钢丝,20m长
13-Ⅱ-20000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II是两层编织或缠绕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