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了一个最简单的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9-05-29):
X2如果是个开关在按下的瞬间就会让M31保持得电,M31得了电会让时间继电器T1得电,会使Y1得电,时间继电器得电后就走时间走完K10也就是一秒就复位M31,M31复位,Y1就没有电就没有输出信号了。

三菱works2编写

三菱works2编写

网友:
这个为啥不做简单点,这个还有点复杂了。

网友(点评):
顺序控制我录下来演示给别人看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可以用快捷键或是代码
用鼠标得多好几倍的时间

网友(点评):
给别人看的,快捷键或者代码初学者接受不了。

网友:
可以再简单点搞个自锁就完了

网友:
前后的动作需要增加互锁!

网友(点评):
那里,不明白。

网友A:
不是啊,这不是最基础的程序吗

网友(点评):
啊写错了,T1改M31就完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就算可以实现,我的步数才11,你的步数是12哦。还是我的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这不是最基础的程序吗

啊写错了。T1改一下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写错了。T1改一下就完了

你改完看看,程序能运行吗?

网友B:
顺序控制直接用步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序控制直接用步进就可以了

写个发上来一起学习下,大侠

网友:
很早以前顺序控制三菱用的移位寄存器,富士用顺控继电器L.后来三菱有了STL指令,移位就没人用了

网友(点评):
哦。我都用的置位复位,set,RST,我是机械自己自学的电气,步进控制的指令还没有用过。

网友(点评):
置位复位,set,RST碰到复杂的控制流程会乱套的,还有双线圈输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好高大上,为你点赞。

网友(点评):
PLC里面只有在用OMRON的时候没用过移位指令,觉得和其它日本PLC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