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edgeST8

楼主(2019-05-29):
Solid edge ST8 零件镜像后无法被取代,应该怎么做??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导下

网友:
solidedge,镜像一定要慎用。
我记得solidedge教程中很明确要求:参数化建模中不要用“镜像”,因为镜像的那部分不能被驱动。其他的还有一个操作,也不行。剩下的好像都行
不过,还有一些3D CAD软件,“镜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相比较而言,还是UG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