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后的铁在修改,要怎么防锈?

楼主(2019-05-29):
我做好的铁零件,已经镀好镍后,现在要多打些孔,我该怎么防锈啊?时间没有了

网友:
涂防锈油

网友:
慢慢的边

网友A:
楼主是想再做一次表面处理吗?没时间的话就喷涂一点防锈油,就是粘性比较强的那种

网友:
😳孔边用不锈钢焊丝,用低温氩弧焊焊一圈,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再做一次表面处理吗?没时间的话就喷涂一点防锈油,就是粘性比较强的那种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