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老问题重提

楼主(2019-05-29):
机械设备 自制件的成本如何准确的计算? 看到别人说要 了解加工工艺和  加工工时。想问下老师傅是从是什么途径知道 社会平均 加工工时的价格的呢

网友:
我这边按照公司习惯 每一个均价200-400,看客户

网友:
加工工时价格每个公司都有的,是把人工,折旧,损耗等各种费用加到一起然后算出来的工时费,加工时间就要根据工件的难易程度来确定,有了工时费和加工时间,两个一相乘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自制件经过了哪些工艺过程?各工艺过程的费用是多少?这是精确计算方法,粗略计算,经常干的零部件,工人工时基本能估算出来,工时乘以人工费,这就是加工费。

比如,零部件的计费=原材料费+加工费+热处理费+装配人工费+包装运输费+有些还包括材料保管费等。

网友:
加工工艺很关键的,不同的加工工艺,成本可能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