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干涉仪线性测长的随机取样问题

楼主(2019-05-29):
下午好,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要求助下各位。目前机床使用激光干涉仪线性测长时是采用等距取样的方式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最近了解到另一种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进行数据的采集。我想问的是随机取样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随机取样怎么取的呢,机床可以编随机停止的程序吗,如果机床等距停止,那么怎么采集随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随机取样怎么取的呢,机床可以编随机停止的程序吗,如果机床等距停止,那么怎么采集随机数 ...

举个例子等距停止采集点是 X1:0 X2:20 X3:40 X4:60 X5:80..... 机床遍好程序走到对的位置采集数据。随机采样采集点是X1:0 X2:15.3369 X3:36.4458 X4:55.7851 X5:83.7516 配套激光干涉仪使用的软件会自动生成随机采集点以及对应的程序。这么说明白了吧。 目前为止了解到随机取样采集可以避免丝杠的自转的周期性误差,但是作为机床生产厂家这么做好像没必要了可能开发新机床或者科研使用。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