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氮化处理,需要局部防渗(防渗涂料不易去除)

楼主(2019-05-29):
各位师傅:请问42CrMo材料的小零件做表面氮化处理,需要局部保护防渗处理,(外圆与内孔端部5MM防渗)涂了防渗涂料,热处理后,防渗起到作用了,但凝固在零件上的防渗涂料不易去除(水煮加热,效果不好;抛丸处理,内孔不易清理干净),请专业的师傅指导一下如何去除防渗涂料(经热处理后变成固体了)

网友A:
可否留加工余量,处理后再加工一刀?留板凳看专业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留加工余量,处理后再加工一刀?留板凳看专业回复

谢谢,零件需要,不便加工一刀

网友:
离子渗氮可以做局部的

网友(2019-08-19):
致:自由者5567:
关于气体渗氮防渗涂料去除问题的交流
热处理的局部防渗问题,看上去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而且难度很大。
那么,目前比较通常的做法是使用热处理局部防渗涂料,既有渗碳淬火防渗涂料,也有气体渗氮或离子渗氮防渗涂料,这是一种被验证成功且有效的防渗方法。
但是,目前国内生产的氮化防渗涂料,主要成分为“水玻璃”“锡粉”为主要原料的产品,由于渗氮之后,可能还需要磨加工,所以过去并没有严格在意氮化后的清理问题。
其实,从我多年使用下来,我们早已经换成进口防渗涂料,一直使用的是意大利瑟肯防渗涂料,渗碳淬火的防渗涂料主要有PAC系列(PAC\PAC-BLU\PAC-ST2),依据不同的防渗深度而选择不同的防渗涂料;气体渗氮的主要使用的是NIT-OFF系列,离子渗氮主要使用的是NIT-OFF-1系列的。
那么,氮化之后的清理,进口涂料的主要优势就是在于易于清理,常规用布就可以擦沫干净,顶多用钢刷就可以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