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宏

楼主(2019-05-29):
怎么删除一个宏,solidworks2016

网友:
Powermill2018四轴五轴基础案例讲解,后处理教程  https://k.weidian.com/cNe0Mnyy

网友A:
简单粗暴,直接在文件夹里删

网友:
自定义啊 删除工具图标,你没自定义过吗

网友B:
打开自定义,然后拖拉出来就行了,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直接在文件夹里删

文件夹的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自定义,然后拖拉出来就行了,不客气~

网友(2023-09-26):
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