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包装机用得冷切刀,刀口退火以后,还能不能切得动材料呢,有的说磨磨一样用,有的说不能用了需要重新热处理,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你没有说之前的热处理是什么。一般来说剪刃都是淬火,退火确实会降低硬度。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5-30 07:48你没有说之前的热处理是什么。一般来说剪刃都是淬火,退火确实会降低硬度。
之前是刀刃有一块淬火的钢,只不过不像剪刀一样是一体的,如果退火后还能不能切得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刀刃有一块淬火的钢,只不过不像剪刀一样是一体的,如果退火后还能不能切得动呢

被剪切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
塑料薄膜

网友(2019-07-19):
退火后,硬度肯定会降,你切薄膜应该没问题,只是磨损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