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应力和挠度,有限元和材料力学哪个更值得信任?

楼主(2019-05-30):
用有限元计算应力和挠度,结果可靠吗?
网格粗细,往往结果都不一样。总感觉不可靠,我平时都是自己按材料力学计算。
有些人特别信赖有限元,还总强烈向我推荐,请问有限元在这方面可靠吗?

网友:
最好两个都校核,这样最保险。

网友:
就像你手算解方程和用计算机算差不多的道理

网友(点评):
很形象,不过结果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首先,网格粗细,结果一样的原因,往往是应力集中区域的问题,结果会有收敛的。有限元原理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细分成多个单元去计算,单元数量自然会影响计算精度。就像计算器一样,你要精确到多少位数。

网友(点评):
应力集中的地方明显高于紧挨着单元的应力,让我感觉像是奇异点,需要排除的点。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应力奇点”,就是在有限元分析中出现的现象,在90°转角处出现的,随着划分网格增多,应力数值无限增大的现象,这是个不收敛的另类,篇幅有限,具体查资料吧

网友:
材料力学有些默认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局限性,不然干嘛还学弹性力学

网友(点评):
弹性力学比材料力学局限性更小吗?那为什么不用弹性力学来计算?

网友:
第一次有限元分析先进行粗略的网格划分,出结果后对感兴趣区域的网格进行细化,多细化几次,直到结果收敛

网友(点评):
是有限元划分网格的技巧,谢谢

网友:
做机械设计,不能完全依靠软件的计算结果,若输入条件很确定,软件计算的结果就非常接近计算的实际结果;若输入条件中有很多是估计的,大致的数据,那么计算结构必然与实际情况有距离。所以说,对软件的计算结果要分情况去对待。很多时候可以用软件计算,再用手工计算,相互验证结果的正确性。

不管是计算机软件计算还是手工计算,都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支撑。

网友(点评):
实验验证结果最好,手算的不能作为准确依据

网友(点评):
对!能用实验验证那是最理想的,很多时候,不愿意做实验是因为做实验要投入一笔钱,而且投入了也就只做几次实验。不想投入实验费用,才想到用软件去模拟计算。

网友(点评):
有多了一种方法——实验,谢谢

网友:
两者都是相同的理论基础,只是形式不一样,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网友:
有限元分析还是可靠的,网格设置数值越小,出结果越细化

网友(点评):
变形还是可靠的,但是应力集中的地方明显高于附近的单元,然而实际上不应该变化这么剧烈,我怀疑这些应力集中的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材料力学是理论基础,有限元是根据材料力学复杂化、细致化的力学工具

网友(点评):
说得对,棒棒哒

网友:
有限元还是更好一点,前提是能参数设置准确,网格划分要合适,具体分析

网友A:
有限元仿真,仿的是真,但不是真,这个分析的结果需要自己来判断
而材料力学就是有限元分析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元就是将复杂的结构计算网格化,细小话
计算基础还是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等知识,使用有限元的约束条件。
所有有的相对简单的结构件,使用材料力学知识计算,和有限元分析,结果是类似的

网友B:
两个都计算结果差距很大,也不知道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这就是我的体会

网友(点评):
差距很大?是应力还是挠度?我感觉计算挠度偏差还可以,但是计算应力,就偏差大。

网友(点评):
应力高阶的,你算材料力学的理想情况,单元不乱选择还是容易的 应力是非常难的东西

网友:
有限元很可靠,很可靠,很可靠。。

重要的常识说三篇。。

我问你一下:力学可靠吗??可靠还那么多结构事故,为什么啊??因为设计的人设计错了。。

有限元也一样!!你单元选择了,参数选错了,话题化错了,读结果乱读。。。这个是有限元不值得信任么?是人不值得信任!

=============
顺便说一下,有限元比材料力学真要深究起来,更加的准确,因为材料力学的量没有理想的梁的。。而且材料力学你的计算一般不能考虑塑性。。而有限元,只要你不给错,结果就是对的。

网友(点评):
网格大小划分不同,结果存在偏差,应该信任粗网格的,还是信任细网格的?

网友(点评):
张三李四一个结果三一个算出来8,那个算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仿真,仿的是真,但不是真,这个分析的结果需要自己来判断
而材料力学就是有限元分析的理论基础,或 ...

计算基础是力学。。没有材料力学,材料力学不是力学的本质的学科,有限元里面不是通用相关的理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计算基础是力学。。没有材料力学,材料力学不是力学的本质的学科,有限元里面不是通用相关的理论。

对我们机械结构设计来说,基本就是材料力学的知识了,用有限元也就是这些了。
不过对于深入理解有限元,力学是基础的,做结构设计的有时用不到那么深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们机械结构设计来说,基本就是材料力学的知识了,用有限元也就是这些了。
不过对于深入理解有限元, ...

有限元是工具。。会利用工具就行
就好像计算器或者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计算结果差距很大,也不知道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这就是我的体会

3+8张三得到100,李四得到43。尼觉得张三李四那个你该相信?
他妈算错了你都不能信

算对了都能信,而且没算错,你用材料力学或者有限元或者问老师,都是8

网友:
我是做非标的,有些地方需要控制重量,但是又必须保证强度。
我经常用有限元做一些静应力分析。
材料力学也看了不少。
有时候闲下来,是应该详细的琢磨下有限元。
边界条件给不好,模型简化偏离,就有可能导致结果大大偏差。
所以重点研究下边界条件怎样设定。例如在软件中怎样体现简支梁?一个轴两端各有一个深沟球轴承,能算是两端固定支撑吗?还有一些过约束的问题,等等。这体现的是对力学的综合把握。多做多思考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