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料机构咨询

楼主(2019-05-30):
各位好。
有个结构想咨询一下大家。我有一个直径5mm左右,长度7mm左右的圆柱体,需要在外面卷三圈半的薄棉布,布厚0.3mm左右。
请问这个类似的卷料结构在哪个行业有成熟的应用吗?
主要难点是这个棉布没有任何粘性,第一圈卷的时候怎么保证它能绕一圈?
目前初步想法,一个是产品圆周的压料的滚筒搞小,搞密。
或者是先用其他机构绕一圈,然后再滚筒接着滚。
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结构,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包装行业

网友A:
有两种办法:1.助卷器辅助卷取。2.在圆柱体上抹胶水或胶带,粘取。你可以参考造纸行业或者塑料薄膜行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办法:1.助卷器辅助卷取。2.在圆柱体上抹胶水或胶带,粘取。你可以参考造纸行业或者塑料薄膜行业的设 ...

产品粘胶不行。助卷器我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针状杆压住或夹住布头一起转,然后抽出。

网友(2019-06-30):
看卷什么料,直接买个模组就好了,15599077787  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