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计齿轮提高精度

楼主(2019-05-30):
本人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云台转动,但考虑到转动精度不够,想在连接间做齿轮来提高精度,有没有大佬知道齿轮该怎样设计,谢谢。

网友:
首先得画图。用软件或手绘。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入门啊

网友A:
首先你的这个想法就是有误的,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步进电机直接带动你的云台转动应该就是最便捷的方式了,而你又想要多加一级齿轮传动,在机械传动上每多一级传动就会有一级的误差以及能量的损耗并且伴随着发生故障的概率。你齿轮传动你设计的再精密能怎么样?你能保证加工也像你设计的那么精密吗?还有装配误差等等。。。步进电机如果精度还不行那就换伺服电机。中间传动转化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这个想法就是有误的,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步进电机直接带动你的云台转动应该就是最便捷的方 ...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