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师傅

楼主(2019-05-30):
我现在是大二的一个学生 自自学ug现在可以操作机床和编程(半吊水) 我在每一天在努力 但是我现在迷茫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 应该学一些什么才能提高自己的努力  我一直困扰在切削参数上 我按照工艺书上的计算公式 但是那样的速度太慢了 我我也不知道一次可以开粗开多少mm 铝件和铁件的一些参数 搞不清楚 这是我一直困扰的问题 希望各位大神 为我指出一条明路  谢谢大家

网友:
才大二,赶紧转专业转行

网友:
兄弟你这是准备深入啊,这个是靠工艺员告诉你的!

网友:
刀具厂家一般会给个大致的切削参数,那就算是标准值吧,然后根据实际的夹持状况做一些降低或者升高切削参数,夹持的不太牢固的薄壁件切削参数就低一点,夹持刚性好的工件切削参数就高一点

网友:
理论上,注意是理论上,理论上
1.看刀具材质和工具材质和工况确定切削速度,进而转化为主轴转速。
2.看刀具参数和粗糙度,确定每刃进给量。转化为进给速度。
3.看主轴电机功率和扭矩,转速,进给量可计算出切削深度。尽量还是参考刀具参数。
以上仅适合初级菜鸟学习用。
至于高级老鸟就是两个字解决所有问题--“经验”

网友:
数控机床不赚钱,赶紧出坑还来得及!

网友:
每种刀具不一样,所以大概可以根据刀具上推荐的参数来,实际生产中和材料机床刚性加工环境也有关系,不用太纠结与计算,但是计算是理论基础可以到实际上活学活用,然后总结一套针对一种材料在具体生产环境中的科学数值。。。很多人讲经验,实际上只是缺乏系统化总结,这种情况没办法发散马上应对新产品新工艺,你有基础,熟练了各种公式计算这是特别大的优势,剩下的就是结合不同刀具的具体参数,针对特定的企业和生产状况,摸熟一整套切削参数的规律

楼主:
准备深入 学习

楼主:
|pucum发表于 05-30 13:00兄弟你这是准备深入啊,这个是靠工艺员告诉你的!
我现在在学校铣铝 自己编程 参数都自己经验值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5-30 14:54刀具厂家一般会给个大致的切削参数,那就算是标准值吧,然后根据实际的夹持状况做一些降低或者升高切削参数,夹持的不太牢固的薄壁件切削参数就低一点,夹持刚性好的工件切削参数就高一点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5-30 16:03理论上,注意是理论上,理论上

1.看刀具材质和工具材质和工况确定切削速度,进而转化为主轴转速。

2.看刀具参数和粗糙度,确定每刃进给量。转化为进给速度。

3.看主轴电机功率和扭矩,转速,进给量可计算出切削深度。尽量还是参考刀具参数。

以上仅适合初级菜鸟学习用。

至于高级老鸟就是两个字解决所有问题--“经验”
谢谢 知道了

楼主:
|loveskycc发表于 05-30 16:47每种刀具不一样,所以大概可以根据刀具上推荐的参数来,实际生产中和材料机床刚性加工环境也有关系,不用太纠结与计算,但是计算是理论基础可以到实际上活学活用,然后总结一套针对一种材料在具体生产环境中的科学数值。。。很多人讲经验,实际上只是缺乏系统化总结,这种情况没办法发散马上应对新产品新工艺,你有基础,熟练了各种公式计算这是特别大的优势,剩下的就是结合不同刀具的具体参数,针对特定的企业和生产状况,摸熟一整套切削参数的规律
谢谢大师 我也在加工中摸索各种参数

网友:
小兄弟中毒太深
[audio][/a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