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齿轮箱断裂后是否还能修复

楼主(2019-05-30):
客户那有一台齿轮箱,箱体铸铁,已经完全断裂成两块,品牌原因,价格比较昂贵,这种情况是否还有可能修复使用,端口基本完整,有没有可能通过堆焊打磨后再次焊接起来
补充:主要想知道焊接起来的箱体精度还能否满足,有没有齿轮箱整体断裂后重新焊接的案例,或者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的断裂?先把原因找出来,防止修复后再次断裂。给你个参考文献。

https://wenku.baidu.com/view/9e41dccace2f0066f533225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的断裂?先把原因找出来,防止修复后再次断裂。给你个参考文献。

https://wenku.baidu.com/ ...

外物撞击导致的  不是内部的轴承或者齿轮径向力

网友B:
断成两半了   孔的位置度比较难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成两半了   孔的位置度比较难控制了

是的  虽然我的知识面是判断报废  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修复投入使用的案例   伦茨的减速箱还是相当贵的

网友:
不如重做一个。

网友(2019-07-03):
可以焊修的,只要价格客户能够承担。

轴承孔处理,问题也不大。

网友:
这个问题,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