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助

楼主(2019-05-30):
先画的圆柱,旁边那个是先画的截面形状通过拉伸得到的,想问一下图中圈起来的地方怎么结合到一起。先谢过各位高手了

网友:
这里大神多,这种小问题就百度好了

网友:
成形到面

网友:
在SolidWorks板块求助更快些

网友:
拉伸的截面不要刚画到圆柱投影的母线上,往圆柱里面画一些,拉伸后不会凸出来就好了

网友:
做截面草图-拉伸-形成到下一面。

网友:
放样也可以。

网友:
直接将结构建到圆柱内部 在用面剪切掉多余的部分。水杯的把手会做吧  一个原理

网友:
学习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