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喷塑是否算进行过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9-05-30):
      今天和一个供应商朋友闲聊,在聊到喷塑工艺的时候,对方提到说喷塑因为需要加热到200度再在保温箱中保温,所以这相当于就是工件进行了回火处理,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指教指教,是否热处理就是简单的加热保温冷却?供应商朋友这种说法是否精确?谢谢

网友A:
常见热处理的一种,淬火+回火。已经完成的过程,你再加一次回火,可能会导致表面硬度降低。

人家说滴没借,你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B:
首先对喷塑工艺我不是特别专业,但你朋友说的明显不对。刚查了一下百度,喷塑保温时间15分钟左右,回火保温时间2-3个小时,效果肯定不一样。而且200°是低温回火范围,目的是保持淬火件高硬度和耐磨性的同时降低淬火残留应力。对工件本身力学性能就影响不大。

是否热处理就是简单的加热保温冷却?肯定不是简单的加热保温冷却,加热看加热温度多高,保温要看保温时间多长,保温温度多高,冷却要看冷却方式,什么时候冷却?这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热处理的一种,淬火+回火。已经完成的过程,你再加一次回火,可能会导致表面硬度降低。

人家说滴没 ...

不是这个意思,没有淬火什么事,就是他们的工件材料Q235B,直接机加工后去喷塑,他的意思是喷塑的过程就算回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对喷塑工艺我不是特别专业,但你朋友说的明显不对。刚查了一下百度,喷塑保温时间15分钟左右,回火保温 ...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喷个塑加温保温就算回火了吧。。。所以想请专业人士指教一下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嗯,我也是想没有任何热处理的机加工工件,就去喷个塑就算回火?所以想请专业人士指点指点,到底这种说法哪里不具备科学性

网友:
只能说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不过高力学要求产品慎用

网友:
在保温箱中保温时间是多少?冷却速度?供应商说的欠妥